那个用过这个的来说下子,AGP PCI-E显卡带灯测试仪

楼主(2008-10-24):
我在淘宝上看到的,除了软件测试,量对地阻值外,想找一个又快又准的东西,我想买它,不知那个用过了,来说下子.到底这个东西能用没有啊,准确没有.不要软件一测试出来,全坏位的,就估计是BGA虚了.懂的来说下子.它的存在也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
AGP PCI-E显卡带灯测试仪

产品介绍:

AGP PCI-E显卡带灯测试仪主要用来检测电脑显示卡主芯片的开路和短路。当维修电脑显示卡故障为不显示或显示不稳定时,不必用万用表逐个测量显卡金手指对地的电阻,利用此显卡测试仪即可快速的检测,BGA的开路和短路等故障,且准确率可达到100%,是维修显卡的必备工具。

使用说明:

1:在维修电脑显示卡时,如显示卡不显示,首先检查外观有无明显烧毁痕迹,PCB有无明显断线,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用测试仪进一步测量BGA是否正常。

2:给测试仪外接12V电源,把故障显卡插在相应的插槽上,按下测试仪左上角的开关,这时测试仪指示灯上相对应的指示灯应全亮。如不亮,或者有明显变化,则需借助万用表进一步确定故障,是金手指太脏,还是BGA的开路与短路所引起。

网友:
160,价格虚高。
用处肯定有点,维修量大可以买个。
用途说得很清楚了:主要用来检测电脑显示卡主芯片的开路和短路。

网友:
你的价格我看到是180的啊,没找到有160的啊,估计也是有点,不过这个有点,也让我投入钱试下子,好不好用,认亏,要是值就通知兄弟一下子。亏就不说了。

网友:
看这板的样子,跟用万用表打阻值是一样的,只是自己打阻值辛苦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如果想买的话,我建议你等一段时间,价格会降下来的。
你看那上面主要就三个槽,N个灯。技术含量也不高。
主板测试仪才几十元,开发的难度比它高吧。
估计是这产品比较新点,仿造的人少。

网友:
我买了!

我买了一个花了个大头价格280元哪!但用了几次还行吧!我告诉你后面还有好多好多能有几十个IC像74大小。还有一个供电管。那些像74的IC都被打磨过了看不出什么型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有钱人啊!那些像74的IC都被打磨过了看不出什么型号来。
怕别人仿造。
这东西本来不复杂,就卖个新鲜货吧。
我看这图的背面都没有什么元件的。

网友:
这个东西有点意思。修起显卡来应该还是很顺手的。坛子里商城什么时候到货啊,到了我们也搞个玩玩。

网友:
各位大大,我在台灣,能否幫我買一個試試? 錢我能找內地的朋友先轉給您~您幫我買到了,再寄給我~感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必这么麻烦,你直接上淘宝买就可以了。
你汇款,别人也收的。店家可以把产品直接寄到宝岛来的。

网友:
9楼的台湾兄弟我可以帮你买,不过你得给我你的QQ号才行,联系到你.我们本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