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B液晶(BENQ代工)开机一直白屏,请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08-10-24):
客户送来时说是呗雷打过,就一直白屏幕了。

本人拆开后,首先检查屏供电,发现没有正常供电(只有0.5V左右),接着查找到屏供电的电源板端的供电电感(L781),测量只有0.74V,下面再测量电感连接的Q管的另外两脚,电压为15.76V,而Q管的中间叫就是没有正常电压,怀疑Q管被雷击坏,拆下查,是好的。此时不解,难道是旁边的IC781坏,请教这个IC是不是控制Q管开关的IC,已达控制屏供电。

另外请教高手,这个显示器,我该如何继续排除问题?

网友:
电压为15.76V不是吧/你的万用表一定是坏了/液晶板上没这么高的电压。看看电源板的到屏电路的电感。

网友:
问题你已经找到了.修到这不会修不好了吧.

网友:
真的有点不知从哪里下手的感觉,还请长风版主赐教。
电感及其旁边的Q管已经检查,不存在损坏或者虚焊的,我怀疑就是IC781的问题,请问这个8叫IC是不是控制Q管的开启的?

网友:
IC781型号:ST 34063A  K05022,以为手头没有型号的IC,请问能用那个可以代换?可以顺便附上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