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串在定影棍上的加热管中的温度电阻可以不要吗?(已修复)

楼主(2008-10-24):
请教大家,这个三星4100一体机上的一个温度电阻开路了,它是串在加热灯管上的,我想直接短接起来,但不知这样会不会造成没有过温检测而烧坏定影棍呀?
虽然说我观察了下它只是打印或者复制中有需要性时才会亮灯管而已,只是不知道会不会说直接短接温度保险起来会不会有不良隐患?
这个温度保险电阻的标识是:"PW-2N 3036 E150"
它的断开温度是多大呢?

该问题已修复,找了个145度的温度开关替换了.原先直接跳接试机,一样没多大问题,因为机子会程序性的间歇加热,而不是常热.但基于周全考虑,还是换掉了.

网友(点评):
编辑《已解决贴子》将加分以资鼓励 加油朋友们,让我们共同进步学习!

网友:
我想这个温度电阻的阻值应该是150度就断开的,刚才我没有元件替换它,就直接短接起来了,试打印的时候好像看到有烟冒出来(可不是什么元件过流时烧起来的烟哦...),可能是什么东西被烤得太热了,才会冒烟的..

网友:
不要是不可能的。这是控制温度用的。

网友:
,试打印的时候好像看到有烟冒出来(可不是什么元件过流时烧起来的烟哦...),可能是什么东西被烤得太热了,才会冒烟的..
----------------------
既然你知道它 温度电阻,就该知道去掉它的后果。。

网友:
晕!肯定是不行的呀。
不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是见那个加热灯管才600W而已,而且它加热的时间一般才5秒左右,不上10秒.而那个温度保险电阻又是在定影棍的外表面感温,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元件换,我就直接短接试打印了,呵呵,没见啥东东坏掉的...

网友:
你的这个是热敏电阻,三星定影上还有恒温器,这2个都不能少,否则轻者机器不启动,严重者烧坏机器,你要的这个配件淘宝上有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0bfb46c6c1b6.jhtml

网友:
没那东西。机器应该都启动不起来。。激光机启动第一步就要预热。。预热完毕才能进入准备就绪状态。。

网友:
没有那个的话 机器直接报错的 得用啊  找个旧机器拆一个  一般都是温度到达170-175就断开了

网友:
热敏电阻一定要装,打印会冒烟是温度太高了, ,出纸不平,有点弯曲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08-11-24):
温度电阻是不能缺少的,不然,你的定影单元是要全部报废更换的。

网友:
不要是不可能的。这是控制温度用的

网友:
热敏电阻一定要装,不然什么东西烧坏了你都 不知道的

网友:
没有温度电阻监测。不就是一直加热吗?

网友:
热敏电阻这个一定要装的,这个是控制电压导通时间的,里面还有个过热保护的电阻一但超过设定的温度就会断掉,这可不装机子可用,不过有隐患!

网友(2008-12-27):
没记错的话,定影温度应该是180度,一直加热对机器来说是很危险的。

网友(2009-02-04):
熱敏電阻是不會與加熱灯串在一起的,和加熱灯串在一起的只有温度開關或温度保險絲,若將它跳接,機器可正常操作,只是失去了安全保護.假若熱敏電阻短路了,加熱灯會一直加熱令到整台機器熔化了,而開路的話會出現維修代碼,這些設計都是為了安全.

网友:
最好装上, 如果因为这个着火, 你会惹上灾难性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