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3.3V全短路了~~内存插槽排阻发热

楼主(2008-10-24):
一块不知道什么牌子的845主板,能触发,点不亮,没有复位,上假负载内存插槽排阻发热,测量发现3.3V全短路了~~~CPU下管G极也对地短路,这个板子的CPU供电只有一上管一下管。我把IO  北桥 时钟拆了ATX3.3V还是短路,这个主板没有集成网卡,出问题的应该就在内存槽附近。
但是那里没什么原件,就几个电解电容和一个场管,场管没问题,实在不知道再拆哪里了~~
实在不行我只能去拆排阻了~~~~
大家帮我想想~~到底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看看内存插槽,是否有针脚短路。

网友:
内存插槽没有短路~~上管D极和下管G极对地短路~~
我把内存边上的两个IC和一个场管都拆了,还是短~~
会不会是CPU部分短路造成的???
还有我发现CPU的电源IC只有三个小IC,没有那个大的~~

CPU供电也短了~~在管子输出的地方~~应该是CPU座子这边的问题,今下午把CPU座子拆了~~
还是短路~~日了~~等板子凉了在查查~
彻底发扬十三版主拆到不能再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