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SMDCODEBOOK

楼主(2008-10-24):
我下了一个SMDCODEBOOK却看不懂,因为全是英文,版主给指导一下吧。各个项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什么意思,SMDCODEBOOK是个软件还是什么东西,请指教

网友A:
不用看英文部分,表格的第一列是贴片件的代码,第二列是相对应的完整型号,第三行是生产厂家,第五行是封装,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英文部分,表格的第一列是贴片件的代码,第二列是相对应的完整型号,第三行是生产厂家,第五行是封装,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那如何了解贴片件的主要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