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1333主板不能装显卡驱动。

楼主(2008-10-24):
华硕P5GC-MX/1333主板(板载显卡82945G)不能装显卡驱动。一装上驱动程序整个屏就是紫色,把显卡驱动程序卸载后就能正常显示。不知道是哪儿不对?

网友:
请问你是在官网找的驱动吗!~? 华硕的主板都要在官网找才行的要不然用不了!就像是防伪标签!

网友:
是用的买主板时随机送的光盘,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初安装起是正常的呀。

网友:
有最新BIOS刷新看看。不要超频,可以将北桥电压适当提高0.125、0.25都可以,再看看如何。

网友:
客户要急用,我把显卡禁用了,颜色是对的,交他暂时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