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HDD检测到WW是什么意思.好多500(红)和150(绿)

楼主(2008-10-24):
请教MHDD检测到WW是什么意思.好多500(红)和150(绿)
像这种情况MHDD能不能修复.如果可以的话如何修.请高手指教.急等.自己的硬盘
硬盘

网友:
你把W参数打开了
遇到大于500(可设置)的就试图去"W"

网友:
是呢,你帮W修复那顶打开了当遇到坏道就会出现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