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宽屏,型号:xp911w开机发红,几秒后正常

楼主(2008-10-24):
请问是灯管的问题吗?起初是给高压供电的12V电容鼓了!
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灯管问题多,EMC代工的产品~~~~~~~~~~~

网友:
灯管问题,一般要换3.4个

网友:
就是灯管老化了。最好全换吧。

网友:
是的,今天连修两台联想的都是,都是灯管全都不行了,全要换的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屏发红八成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屏是AU的,爱坏灯管.

网友:
恩,是灯管坏,一般4组同时更换最彻底。

网友(2009-02-03):
这台显示器已经修好了,忘了说了,嘿嘿,换了下面的一组灯管就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一根一根的点
那一根不行就换那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