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8-10-24):
修到一块昂迪845主板,故障为显示后死机,健盘不能用,有时能进COMS,但也死机.打对地阻值正常,先拆了健盘口电容,不行又换了IO83627F-AW,还是一样的故障,无BIOS可刷,测出BIOS的31PINCLK只有0.7V不正常,,查时钟ICRTM360-111R工作条件发现,3.3V供电中的一组只有1.5V,跑线路到1R0,测阻值变大为40,用一电感更换后,电压正常了,BIOS的31PINCLK变成2.45V.测试健盘可以使用了,进系统OK

网友:
在cmos里关掉usb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