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88MBP 开不了机

楼主(2008-10-24):
今天接修了台三星的显示器,发现开机只亮绿灯 ,按开关按纽也没有用,打开后盖发现只有80V那组电压只有45V左右,其他的什么也没有7V 14V 40V都没有电压,请问各位大侠这机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行BC有50V左右电压。
开不了机

网友:
断开B+,看看电源供电端是否能恢复正常?我有修过一台同样的故障现象的机子,供电电压都偏低,后来查出是因为高压包有轻微局部短路,换新包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