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辅助电源故障?

楼主(2008-10-24):
有个电源,待机绿线+4V,紫线+5V,装机后 POWER无反应,拆下电源后 短接绿黑电源正常启动   测量各项电压均正常!怎么下手??

网友:
查机箱启动按键,主板电源接口有无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换个好的电源就可以启动啊   绿线4V应该是哪里出了故障吧  不是应该是5V的吗?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既然有5VSB就应该不是辅助电源的问题。也没有保护,,先查下PG线。。。(灰色)

网友:
首先打开电源合,看内部输出的滤波电容有没有起泡了,你这个问题可能是输出电容的问题。

网友:
既然有5VSB就应该不是辅助电源的问题。也没有保护,,先查下PG线。。。(灰色)

同意四楼的看法,先查下PG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