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74T11006B(BSC25-1448)型高压包

楼主(2008-10-24):
请问LGT710S的高压包6174T11006B(BSC25-1448)能用6174T11005G(CF2172)代换吗?

网友:
引脚通断情况是否一样?

网友:
我把它装上以后开机,图像行幅宽而且不能调,把行幅调整管拆下来测量是好的,是不是两者不能互换,6174T11005G(CF2172)是19寸的包。因为我手头没有原型号的。

网友:
6174T11006B(BSC25-1448)=BSC25-1458/C93=FQM-17A008(通断12.45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