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如何格式化迈拓的A区和C 区?

楼主(2008-10-24):
我有一个硬盘,进A区写测试不过,进C区也是一样写测试不过,看到有人说可以格式化C区,就可以了.所以想问下C区怎么格式化了.谢谢!!
硬盘
格式化

网友:
在命令行输入:format c:/q 就可以格式化了。

网友:
你这是格式化系统分区,我是想格式化硬盘的工厂固件备分区,因为我的C区写测试不过了,

网友:
没这个功能的
写测试不过很多情况是头的问题或者固件被换过
如果盘没被写过固件写测试不过
就头坏的几率比较大了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老师!

网友:
MT C区SF可以修复A区,但C区还没办法格式化的

网友:
那C区写测试不过了,怎么办,固件坏了,不能写入固件,那怎么办?

网友:
C区不过的话那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如果主头写测试不通过可以写别的头看看能通过不!
如果可以通过那就只能重定主头了!(我在学习中重定主头暂时我帮不了你)

网友:
还有请教斑主写测试如果不通过,模块被写过(自己修盘时不小心写错了)现在不知道能否给个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