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 联想LXH-F17069 插VGA信号立即停振高压消失的处理过程~

楼主(2008-10-24):
先介绍一下此机的情况:
         客户送来的时候来的阵势较大.三个人~ 客户称此机~联想17CRT LXH-F17069 在家使用过程当中.有时能显示.有时就啥反应也没有~ 显示是 请插入信号线什么.~
         先说个题外话:最近我开始研究主板.显示器就没杂弄了~~另外二个小师弟在搞显示器.不过当时客户来的人较多.并且是七嘴八舌的~我怕他们二个搞不定.我就上去和客户说.此类机子修好~80元(各位先不要说我们这收费高;我们这送修的机子.不管什么问题.都会一查到底.即使一台机子用上一周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也是愿意把它修好.不象其它的维修部.好修的坏.不好修的就直接给客户随便说XXX坏了之类的话.正因为如何.许多客户也是愿意多出钱让我们修.至少我们不会应付.而是赁良心去修.不管大小问题我们全一个价~不挑肥拣瘦.因为难修的机子我们会耽误很长的时间)
       给客户把维修单子开好~~说修好收费;如果有时间可以在这里等~如果没时间可以等我们的电话~~
      客户也同意这样.签字后.开始检修~
      这里我就说一下维修过程:
     第一步~二个小师弟在我和客户交谈的过程当中~已经加电测试了~给我说无显示. 当然了我还是按我自己的检修思路来.拆机直接把保险拆开.挂灯泡.通电.灯泡闪烁.说明电源电路部分正常~
    第二步~吸行管~测B+电压~搭表一测~52V~ 行电路正常~把行管焊好.加电测试无高压~B+ 依然~52V
 第三步:检查二次电源管~搭表一测好的.直接拆掉.通电一测B+ 依然52V 无高压~
 第四步:查~振荡芯片~~一看型号~TDA9116
      先看29脚.电压~一测~1.3V
      因为从以前几个点来看.是二次电源没有工作.当然得查行推动以及二次电源这了~
      断电法吧.(我自己的方法) 表笔接地.一头接29脚.按开关键瞬间测到~电压~9.4V然后电压很快又跳变到~1.3V不动~当时有些怀疑是否供电有问题~吸空29脚~测试其它元件情况也是一样~9.4V跳变到~1.3V 接着又测了~28脚~~26脚~ 等.引脚电压都不对~
      从源头查起.找到从开关变压器给行振荡芯片供电的那一端.一测~12V
       当时查到这里.感觉有些怪了.在思索应该从何下手查起~在这个空档~师父刚好在修液晶显示器.过来焊元件.顺便问了一下情况.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说客户送来这台机子的时候~他看见显示器通电有无信号输入字样等. 这句话一听我立即有思路了~(这个地方我当时给忽略了二个小师弟也没注意到或许是他们是先加电.然后再接VGA信号时;出现这些字样他们也没注意或者也不太清楚出现这个字的意义.我当时在和客户说事;这个也给忽略了)
       立即拨掉VGA信号线~再通电开机.瞬间能听见高压起来的声音.
       搭笔一测~B+92 振荡芯片29 26 28脚.好多电压都恢复正常.
       29脚VCC 11.58 正常的工作电压~~
        然后把信号接上.一接高压立即消失..然后再拨信号线.重要几次这样动作.
       心中有些窃喜:估计是VGA信号断线~ 因为之前~曾过一台机子就是因为断线使得VS 线和地接通.使得一插上VGA信号线.振荡芯片立即停振.高压也消失~
       为了保险.拆开尾板.对比VGA信号测试.一测完有些傻眼~R G B HS VS SCL 等.均是好的.并且也没有对地短路~~正是有些纳闷~
       自己也在思考.一接上信号线高压就消失.立即停荡~就是信号线中某根对地了.使得是这样的故障情况.可实际测试的结果表示.信号线是好的.
        故障解决到这.我在那想了一会.暂时也没思路了~~和师父说了一下故障情况.以及我处理的思路.他过来一看.检查了一下尾板.然后二话没说.用焊铁把尾板上补焊了一次.我在旁边看.心里也在想.这可能和虚焊没啥关系吧.因为我当时也看了尾板上也没虚焊的.不是太严重.
        当然事实还是说明一切.等师父补完.通电一看.晕了~~高压起来了~~一切恢复正常~
        然后师父给我说了一下大概原因: 他说我的检修思路到没大的问题.象这样的情况这样分析也对.他说补焊的原因~是之前他也遇到此类问题~应该是尾板上.有些元件虚焊;导致开路状态吧.使得检测不到行场同步信号.所以就停振了.高压自然是没有~
        最终这个机子就是师父的几下焊铁把这个故障处理好了~
        之所以把这个故障情况写出来~
        一方面是自己加紧深.同时也想给各们从事维修的朋友.提供一些维修实例作为借鉴.
        自己总结一下.有二个地方需要注意:
        1.接到客户的机子后.得要询问客户机子的故障情况;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测试为主.我今天修这个机子的时候就忽略一个很重要的点.当然了我想好多搞维修的朋友.在给客户试机的时候.不会说.不插信号线就加电测试的~80%的朋友.当然我也算一个了.一般试机的时候都是插好信号线再试机的.
        如果当时按客户所称.不接信号线.屏幕会显示无信号输入字样的时候.我也这样不接信号线加电测试的话.就不会分析到二次电源.以及去检查二次电源管.还有振荡芯片这些~而是会直接拆尾板.去查信号线.当然了.这个故障之后.下次再有故障机的时候.一定要用二种方法来测试.
          接VGA信号线.看屏幕显示
         不接VGA信号线,看屏幕显示
        2.插信号高压立即消失的故障.首先检查信号线是否有混线.(VS 和地接地断线时)尾板是否有虚焊.虚焊.导致元件开路状态也会停振荡芯片停振
        比较罗嗦地写了这么多~希望遇到有同类故障的朋友告诉我.还有没有其它的故障会导致.一接入信号线振荡芯片就停振的案例.这样之后再遇到此类故障不会再走弯路.

网友:
有时能显示.有时就啥反应也没有~ 显示是 请插入信号线什么.~

这句话是关键呀。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向你师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