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0-24):
请教大侠,本人的u盘打不开了,用u盘修复工具修复后也不能打开,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U盘

网友:
U盘一般能检测到,但是打不开的话,按照U盘的芯片找个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