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08-10-24):
有块WD1600AABB,突然就出现 “没有系统盘,无法引导”的提示。用PQ看 C盘已经作用,FDISK看也已经激活。但是就是无法引导,每次开机只有用光盘引导才可以进系统,请教这是何道理?

网友:
重装系统能好。试吧。

网友:
正常是系统不好还是用GHOST版试试看!~我以前就有记得一次,结果那IDE线换另一下口就好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系统重装也不行,但是我又不想DM盘, 等下试下换数据线试下

网友:
果然就是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