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83继续求助,

楼主(2008-10-24):
能开机了,但现在行宽超大不可调.主付S校正电容都换过了.S校正管也换过了,没换之前为行宽超大不可调,现在变成开机,行宽慢慢拉伸,几秒钟之后显示器黑屏,指示灯还是绿灯,有机叫.另求一下,管颈的会聚磁环要怎么调节,有没有什么软件来辅助调节.
黑屏

网友:
管颈的磁环在生产像管的厂家精密调节好,磁环的作用是调节会聚的,维修人员一般不易调好。

网友:
那就郁闷坏了呀,修了我老半天的机,要废掉了

网友:
换像管就行了。配不到像管只有作垃圾处理了,板上元器件还可以有点用处。

网友:
检查一下行部分哪个元件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