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Q730S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8-10-24):
测量保护隔离电路,发现电压进入系统供电系统,排除保护隔离后,测量3V和5V,发现无电压输出,3V,5V输出IC发烫,换后3V5V出来,但是仍不加电:查了IO/8510E的PDF,发现其工作电压有了,但是不工作,换了以后故障依旧:怀疑南桥,于是做了SB,但是故障仍然:测量BIOS发现有待机3.3V,刷了BIOS后,故障排除.
结论:此主板加电需要BIOS资料正确.

网友:
BOIS参与触发,不过这种BOIS资料不好找呀

网友:
BIOS的3.3V怎么测啊,为什么测BIOS 有3.3V,就要刷BIOS啊,我没有明白,请楼赐教

网友:
很多神舟的机器BIOS都参与触发的!

网友A:
用示波器量下有无波形就可知道呀.32脚封装的测13脚.40脚封装的测20脚

网友:
走弯路了。。。。

网友:
3v5v芯片烫怎么会是BIOS的事呢??

网友:
此故障说是BIOS的问题,尚待商榷,因为待机电压和BIOS的关系不是关联的很紧,除非BIOS短路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量下有无波形就可知道呀.32脚封装的测13脚.40脚封装的测20脚

40脚封装的是测20脚吗?怎么前几天我们老师教的测开机跳变是测25脚啊,搞不懂了。。。

网友(2009-03-31):
bios参与触发?? 难以理解

网友(2009-10-20):
BOIS参与触发的话,测CS片选。

网友:
有的参与有的是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主要测CS 还有OE两个

网友:
但是神舟的BIOS难找啊,,能不能传个BIOS

网友:
BIOS参与触发的很正常啊
看下电路图的架构 再查查他的CS OE WE
一般有供电 有片选 没OE 需要刷下BIOS 了 这个简单的理解为BIOS的基准信号吧
个人愚解

网友(2009-12-19):
楼主的确走了不少弯路吖~`BIOS`的片选这类的都没量过就去做桥~`太过了点~`不到最后也不要做桥~~

网友:
BOIS参与触发,不过这种BOIS资料不好找呀
引用 网友B:

神舟的BIOS很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