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记忆深刻的RST故障维修

楼主(2006-09-04):
一杂牌845GL主板,通电后全板无复位首先按常规检查各个点的电压,基本没问题,查看14.318和32.768也没什么问题,CLK输出感觉也OK这时,按往常的办法,一般我会换IO实验,这次想起把南桥的几个时钟仔细量量(平时这些基本工都忽视了)66   33   14.318等的电压都在1.6左右,就48M的电压是1.2,48也是要供IO的,跑线路后取下48到IO的电阻南桥上的48回升到了1.6,这样,不用怀疑而是肯定IO那边出了问题,IO的48外围电容换掉后,不行,接着就换IO有了RST其实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检修思路,大家说说看

网友:
没测试点的,可以看看时钟IC到南桥间的几条蛇行线,就是它们,低档板的不好找

网友(2007-04-13):
引用 网友A:
南桥48M的时钟在哪里测??

我也不确定,时钟芯片到南桥有几根线其中一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