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2C开机点亮后掉电求助。

楼主(2008-10-24):
神舟承龙S262C开机点亮后掉电,上假负载测CPU供电正常,上假负载不掉电,内存2.5V正常。CPU换过故障依旧,机器放置一个多星期后再点,掉电时间有明显延长。去掉CPU和主板电池打CPU座旁边的滤波电容对地阻值才185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测了另一台没拆CPU正常的机器还260多呢。怀疑是电容漏电拆了周围的铝电解电容,其他对地还是185.钽电容也会漏电吗?根电源接口和电池接口旁边的滤波电容会有关系吗?请各位大哥指点下小弟,先拜谢了!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用假负载实际负载较小,DC供电故障被屏蔽,应考虑:1)DC-in JACK 电路2)DC隔离电路内测贴片滤波电容3)显示单元

网友:
老兄  你不要研究电路了  我人格担保是CPU座子坏了 我上半年修过3台这样的机器  换CPU座搞定。,。。。

网友:
拿掉温控芯片看下  在CPU座附近    神舟有这个通病的

网友:
温控芯片已经取掉了,故障依旧。

用风枪换CPU座的成功率高吗?

网友:
风枪换CPU座 境界很高啊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CPU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