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跑DA 电流1.35

楼主(2008-10-24):
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板上供电基本正常,   南桥已经做过BIOS 已经刷了

网友:
要干显卡 还是北桥?

网友:
不清楚楼上说的 什么意思   如果要干桥就干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工作电流1.35,你做下显卡试试。估计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
根据经验判断你的问题是显卡坏了,或显卡却少了一组供电。

网友(2009-04-02):
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先从做显卡吧

网友:
把显卡做下看看

网友:
跑DA是已经过内存了,群的兄弟都说这情情先干显卡。

网友:
看看楼上的兄弟读说是显卡,我倒是遇到过DA是南桥问题的,DA之前的代码是09!

网友:
看电流应是显卡,期待LZ给出正确答案。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刚送来时是LOGO画面死机,在别处已经做过了南桥,H8,听顾客说在没修之前有时是能进系统的,只是有时进不了系统及卡机。由于只动了南桥,只好再重做南桥,谁知一下掉了四个点,经修补好后(经同好板对比,掉的点确已修好),开机就只跑。。。28。。38。。。29-33-09-2B-C1-3B-09-DA了,请问谁有修这种故障的经验,多多指教,多谢了!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