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镭风9550 CF黄金版 128M DDR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10-25):
不能进系统(欢迎使用前就卡住),安全模式,VGA模式没有问题

R3memid 测试结果

7: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这个失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集成显卡?
能进入DOS吧?
VGA模式,什么意思?

网友:
测试的主板没有集成显卡,能进Dos,VGA就像安全模式一样是一种模式,但对显卡驱动的加载有点不同.

网友:
换一块主板试下,这种故障主板与显卡都会引起。
试机前,清下COMS。

网友:
显卡是另一台电脑上的,换另外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R3memid 测试结果

7: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这个失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是全测的,还是单选7测的?
结果就这一条?

网友:
很多牌子的9550在R3测试中第7项过不了,很正常。

建议用此卡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
我全测的,只把有问题的贴出来了.
这个卡以前也花屏过,后来重新插了下竟然过了有半年才再次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