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845-6566主板要插上电源几分钟后才能启动

楼主(2008-10-25):
V星的845-6566主板要插上电源几分钟后才能启动,判断是南桥虚焊的原因,于是给南桥用虫香水加焊,但结果还是一样,再测SB3.3V和SB5V,也是过几分钟后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主板

网友:
查哈电源接上电源线后,第9针5V输出是不是马上就有?

网友:
那可能是电源输出的问题吧…………

网友:
是的,马上就有

网友:
多半是电源问题 换个好电源试试 以前遇到过

网友:
本身短接南桥,不插入主板上,也只有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