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怪问题大家有没有修过

楼主(2008-10-25):
碰到好几台T21或者T22的机器,问题是在系统内不定时死机!死机!!
  想了解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第一重装过系统   第二换过CPU和CPU风扇    第三风枪吹过不行还换掉ADP3421和3410        第四换过内存加焊过内存槽  四个办法也不能解决  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   好几台都那样   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也可以考虑下北桥供电和北桥本身。。。

网友:
除了電感還有顯卡,顯卡與北橋的散熱量是不同的,常年使用後如果有虛焊,顯卡虛的機率稍大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