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系统画面死机

楼主(2008-10-25):
接一台宏基3680的的机器   故障是在系统画面上死机
散热是好的        换过CPU和CPU供电芯片不行   北桥也加焊过了    还是死机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SATA上,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那你在看看内存,别的地方没什么可以造成死机的状况了。。。。。

网友:
死机 比较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