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水是怎样制作的

楼主(2008-10-25):
松香水是怎样制作的?我这儿没有这东西卖,请高人指点!

网友:
材料是高纯度的酒精,还有质量好的松香

把松香压成细粉末,然后慢慢注入酒精中,直到酒精松香溶液饱和为止,就可以了

网友:
松香水流动性好

网友:
明天试试

网友:
是不是松香放进酒精到就可以了,放多少才可以啊

网友:
松香:25% 洒精:75%

网友:
加热松香至变色,然后加纯酒精(无水酒精)!

网友:
用酒精和松香按70%和30%的比,

网友:
洗板水用什么比较好?香蕉水还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