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754主板故障

楼主(2008-10-25):
翔升754主板开机不跑码,CPU供电 时钟 复位 主供电 都正常,诊断卡显示 OSC灯不亮,BIOS灯不亮.大家帮帮忙看看哪出了问题.由于主板 只有两个 25.00MHZ和32.768KHZ,没有发现 时钟芯片和14.318MHZ的晶震,谁修过这样的主板指点下谢谢

网友:
没错这块应该 就是NVIDIA芯片组的,但是有两个晶体的话那多数都是只有一个桥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过这个桥的电压正不正常呢?

网友:
振荡没有起振啊,换一下32。76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