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开机显示XP LOGO 后白屏

楼主(2008-10-25):
屏是M170EG01,用表测得屏的输入电压只有4.5伏,正常应是5伏,这个有影响吗?请各位分析下是屏电路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对不起,搞错了,屏线各档电压及阻值都正常,为5伏,现在可以确定是屏电路有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

网友:
一开机时测得屏的输入电压5伏,三个脚输入都是一样,再测电压开始衰减,最后只有4.3伏,三个脚一样,以为驱动板供电有问题,就把排线剪开,到主电源板找到5伏电压位置,用一根导线直接供过去,开机再试,还是老样子,用手摸了下RTD2023芯片有点烫,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吗?还是屏内电路问题?手头没有通用板无法试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在此谢过

网友:
开机过一会白屏,怀疑是屏电路上高压芯片烧掉,型号为AAT7200,请问哪们高人有此芯片,请提供一个,谢谢

网友:
在板上的代号为U11,请问你的是什么,你看到过吗,你的是不是AAT1604,有的话发个图片过来,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