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硬盘时好时坏是哪的病

楼主(2008-10-25):
我遇到不少硬盘有时正常有时就不能检到了
正常时一切正常
大多这样的硬盘是IBM的多一些

网友:
忘了我是想说这个哪里的病呀

网友:
我也是菜鸟,不过听到你这个问题我倒是有点个人经验哦,因为我也修好了不少硬盘,不是吹,大学的学费都是靠修硬盘挣的.像你这个问题是IBM的通病,很多是电路板上的电机驱动块不稳定了,不信你可以一开机就摸那个IC上看,会感到很快就发烫。那个IC我记得多是90C3517吧,没办法只能换掉,不过有些盘换掉这个也不行,我试过整个板都换掉也是用不长估计是内部电路也不稳定了吧,这个我就研究不深了。顺便说下昆腾的盘也一样,呵呵一点愚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了不过我不太懂电路

网友:
好的学习了,谢谢.多多研究

网友(2008-12-07):
有时是电源接口四个针脚氧化导致的,用刀子处理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