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到内存断电!!!

楼主(2008-10-25):
手里有块升技的主板,
型号为ABIT-BH7 ,
主板可以检测,
可是加上内存就断电。
不加内存报警。
加上内存检测到C3,02就断电了。
换了内存还是一样,
CPU也换了还是一样。
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这是什么问题?
内存电压等正常。

网友:
很明显是不过内存。。。  你换I/O  刷BIOS了么??  查一下内存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内存换了,
CPU换了,
i/o换了,
BIOS也刷了,
还是一样。
内存供电等很正常,
也无断线。

网友:
看内存2.5v是否OK  还有就是bios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就换个人来修。我来帮你修都行。

网友:
电源?
换了,还是一样。
BIOS很正常呀!
指点一下,
什么原因呀?

网友:
建议!

这种故障,有时是I/O译码错误造成.更换I/O

网友:
I/O换了,还是一样。
电源,内存,CPU都换了,还是一样。
那会是什么原因呀!!!
高手指点一二,急呀!!!

网友:
内存供电正不正常啊!!!

网友:
可能是由于供电不正常所至!!!
建义你用内存假负载,然后测各点供电!!!!

网友:
你的内存隔壁有一个 复合性MOS 管 你把它换 了就好了 或者你可以短接

APM 7313 的脚位是这样的  1 S  2 G  78D  一组
                                           3 S 4G   56 一组

网友:
看一下内存的供电是不稳定.如果都正常的话.查一下倍频信号..修过倍频有问题.跑C1  C3  断电.一般都是SB坏.也有可能是座子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