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8-10-25):
一块主板在清理灰尘,点不亮了
直达POWER针没反应,强行直达电源,风扇开始转,故障卡没有代码,CPU发热,老鸟帮忙判断下问题在那儿
cpu
点不亮

网友:
你都不用看CPU核心供电是否正常 还有时钟 复位 就上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