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 开机进桌面奇怪问题

楼主(2008-10-25):
华硕P4P800-se 先是不进系统。到欢迎就一卡一卡不出桌面
我把主板USB跳下线,现在问题是进了桌面,CPU一直50%左右,在过一下就是100%,没有开任何东西,
现在判断和系统无关,
高手帮个忙,怎么修。
是不是CPU这块有问题。,机子不是死机,是卡,很卡的那种。
系统换个N个版本问题一样
原版XP都装了,还是一样
换个内存 CPU 显卡。还是一样,
我确定是主板问题
不知道主板那块坏了。怎么修

网友:
在过下有是50%,在过一下有100%,一下50,一下100

网友:
在线等高手

网友:
病毒,驱动以及系统都可以引起这一问题.

网友:
新装的系统,装个N个版本的系统,都是一样。
原版都装了。
BLOS都更新了,
现在没有办法了。
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先从软件上找原因吧,比如重做系统对比一下。

网友:
换板子代换下看看是硬件问题不是 CPU一般没见过坏的

网友: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北桥虚焊会造成这种现象,用手压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硬盘全格了再装..........要不就换一个试试.........软件问题大些...

网友:
你先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换 硬 盘 重 装 系 统

网友:
先换CPU试.换大小不一样的试.结果很快就会出来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有多大啊
CPU温度是不是很高啊

网友: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那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不过这样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
我遇过一台机的故障也是一样,开机不入就有100%,换过电源、内存等,装过系统也不行,最后发现CPU和散热器接触不好,拆开后加散热硅油故障解决

网友:
 可能是CPU的二级缓存坏了。或在BIOS里把二级缓存功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