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咋换NB,SB的 ?

楼主(2008-10-25):
我这就只有850,936等
可是大家论坛一会说换换NB,一会要让换SB的,我郁闷了。难道大家换这根换I/O一样简单?
还是我没设备?(好像大部分都没有BGA机器吧?)
简单

网友:
整个200多块钱的风枪就能做BGA了,我们天天都是这样做的,一本南桥成功率大一些,北桥的成功率就低了好多,大部分南桥我们都能做成功,几率大概80%南桥都能成功。

网友:
80%南桥都能成功...厉害,我一会把我废旧板自己学做做看看。全拆卸下来

网友:
二楼仁兄真狠啊 如果给你个没有 珠子的 南桥 你也能给植上去? 用风枪就能做南桥换
北桥 。。那工厂里的几十万 几百万设备还有 现在市面有在用的几千几万的设备 都是摆设?

网友:
用风枪做桥,说的不好听点叫做糟蹋别人的机器呀。变形,发黄不说,起泡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SB NB成功率应该在90以上吧

网友:
手机小点的bga还可以,风枪,这么大个南北桥,也用风枪吹???

网友:
1W多也可以买个接电脑的不错的BGA了.不过得做上100次才能回成本.犹豫不决啊..我看同城合伙整个不错..

网友:
想看看,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
不行,850。根本就不能做好桥
我刚才试验了下,845的板子,吹掉的时候我都到560度了,应该都把桥烤坏了,取下来后,珠子在板子一部分,桥上一部分,不好处理
850植上去更难:1上珠难、
2,对位置难
3,温度难控制
估计上去以后,桥也坏了,得560度才够。

网友:
你们都是花1W多买的设备?
得做多少量才行啊?
我一个礼拜才修3,4台,恐怕不够本钱

网友:
560度铁也该烧红了吧。

网友:
560度桥肯定挂了啊!呵呵

网友:
温度放低点
时间长一点应该还可以

网友:
用882大风枪来换。

网友:
用850风枪加焊是没问题的!显卡上的GPU我就加焊成功过!
从后面吹!吹到动就好!换桥就没试过!一般的板来说去到这步也死刑了
新板一块才2-300元!还来个保三年的!修之前我们看看还有没修的必要再修!
BGA这东西对我来说了解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