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p4m800-478 跑D1 本人经验少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2008-10-25):
一块七彩虹 c.p4m800-478 主板让别人火过 到我手里时现象短路
发现 IO火过 感觉BIOS块也不对
在CPU供电找到短路的MOS管 换后正常加电 查电都对 上CPU跑00 IO很烫
上网找到这个板型 发现 IO和BIOS 都不对
换上正常型号IO 找到同样型号BIOS块刷好
本以为能亮 上CPU 上来就跑D1研究很长时间还是D1 快疯了 不会玩了
同志们帮帮忙吧!!!!!!!!

网友:
同一块主板,同一个故障,期待中。。。。。

网友:
查主板中内存管理电路,看看内存插槽是否生锈或脱焊,确定内存条是不是好的,检测一下CMOS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刚淘来的时候不久出现过这个问题,我就在IED接口和内存插槽那些地方使劲压了一下就行了,一直坚持到现在。最近彻底罢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