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 m5gl PCIE问题

楼主(2008-10-25):
我有一片板 915 m5gl ECS的.板上有PCIE槽,插上PCIE显卡不显示.
槽子下面的电容全部都没有.打值卡打了也全部没值. 电容不是被拆的.SMT出来就没有的.不知道谁手里有同样的板.看看这个地方是否有电容呢?
月饼分享
915 m5gl ECS

网友:
这个板真的很奇怪了.板面板底的耦合电容位置都无零件..

网友:
找一块相同的好板对比一下啊

网友:
兄弟..我就是因为手里没这相同的板呀..

网友:
是不是时钟频率不对,造成的!!!
PCIE背面的针脚可以量啊,就是通北桥的那些线!!量它们的AD线!!

网友:
PCIE所有数据地址线 都无穷大....
我真怀疑是电容没装上去...

网友:
PCIE所有数据地址线 有些板子是测不出来的,都是无穷大,我用的PCIE打阻止卡上就这样写的
[
]

网友:
回楼上.这板我跑线了
PCI的数据地址线是进了电容的 一个脚..从另一个脚去的北桥!!!
但是,电容没有装上去....

网友:
板子我不修了..把PCIE槽拆了算了.反正它的任何信号都是空在那里...

网友:
在仔细看一下,我有一次问了一下经销商,回答说三线厂生产的有一些板,那个插槽本来就是样品,不能使用!!

网友:
有没有可能
偶合电容被人为拆除了,但是把焊锡处理的干净,看不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为合理解释。。唯一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