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修复)ASUS Z9200 按回车 可开机 求助高手分析。。

楼主(2008-10-25):
接机器的时候 是不开机 。  待机电流 0.09A  开机后电流为 1.45-  1.55A之间  以为 是显卡或内存。
        拆机后 裸板在试  又好了  电流在2.02A 左右。 以为好了。
             装上后,发现又  不开了。电流还是跑1.45A。 郁闷。 以为没装好反复装了 5次( 注明每次都很小心,俺修了两年笔记本)  故障  依旧。。
            现在还是一样  必须按 回车 键才能开。。  是不是I/O或南桥啊?
                        期待 高手 解答。
           我修过 几太ASUS  大多  不亮 都是  屏线  松了,要不就是BIOS放放电  就好了。。
                  呵呵~~ASUS  本本 的电路  好象跟 它的台机的 电路查不多。
                        希望高手 指点

网友:
我遇见一个华硕的笔记本 。是触摸板连接主板的线 坏了 出现过全装好 开机不显。拔掉就触摸板就好。你说的这个是不那里短了 把电拉低了?

网友:
你说的 故障 我 也遇见过。。。不过这个 很 怪。  我加焊下I/O试试

网友:
我怀疑IO或BIOS,可能性大点。

网友:
原来  回车 键下面是 个25.00的  I/O的  旁边晶振 坏了  刚好在 回车键的下面。
          汗。。。。换个 晶振 就OK了
               本来 刚拿过来的 时候  还以为  挺神奇  呢。
                      看来 很多 怪问题都有它的 原因    希望大家 以以为戒 。。

                                  呵呵~~!!!!共同学习

网友:
我觉得是键 盘出了问题

网友:
哈哈,还有这种事。学习了

网友(2011-03-31):
呵呵,这种事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