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普屏显示器开机花屏,进系统后就没事了

楼主(2008-10-25):
我的主机开机后花屏,但是进系统后就没事了。玩游戏也没事。换显卡  主板都没用,重新换台显示器后就没事了。请教高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联想的好多都有这个毛病,但不影响使用。因该是设计的问题。

我的做法是,先开显示器的电源,在开主机。这种开机前几秒钟花屏的情况就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