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AOC783V显示器 标有TP404的线应该接哪里?

楼主(2008-10-25):
该机高压包附近有一条连接线,板上标的是TP404.请问一下,另一头应该接那.我开始以为是地线,接上去,把行管给烧了.
接线

网友:
test pionter
测试点。
不用连线的。

网友:
你不是有图纸吗,看一下不就清楚了, 高压包附近的一般是G1 G2

网友:
另一头接在管座那里的

网友:
老兄,说下包包弄号。
正好今天见一个,包给人家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