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CRT高压包时如何防止被高压电击?

楼主(2008-10-25):
一台CRT,得知高压包坏了,想自行更换,由于听说显示器断电后也有高压,苦于不敢动手,发贴求助证实!!
知道的说说,感谢!

网友:
把大滤波电容用螺丝刀短接放电,显像管上的高压帽,用万用表一头接地,一头插进去,放完电,就可以放心换了.

网友:
  450V电容放电,用60W电灯短路电容正负两端。
  高压帽处放电,用10-100K 2W的电阻做短路线(连接电阻两头的线要耐高压,并作好绝缘处理)。放电操作时一头线先固定好(不能靠近任何元件),另一头用绝缘镊子或钳子插入高压帽,将引线接触高压帽弹簧,然后用前面固定好的那头短路石墨层和地。

网友:
你这样会电到人的。
1、大滤波电容在关机电后会有300V高压(并持续一段时间)会对人体构成威胁
2、用螺丝刀短接会有大电流,可能损坏工具和零件
3、显像管上的高压帽可高达23KV,一般的 万用表无法承受该高压,可能损坏。另外普通表笔也不是耐高压的(多数表是2500V)可能使人遭到电击。

你提供的方法是你多次实践过的吗?

网友:
不是吧,这样操作不行吗,我一直都是这样操作的呀,没被电到过呀

网友:
:L :L :L :L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还真讨论点问题出来了,晕了,以前在学校学的时候那培训老师就是这么教我们的.每次放大滤波电容的电的时候都啪的一声响,刚开始学的时候都不敢放电,那响声太吓人了,今天张师傅指导之后,看来那培训老师基本功也不扎实,不过按张老师所指放电,好像太麻烦了点.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在这我也是这个问题!高压放电怕电!我也没有见过人家放电!想自己试试!但是!命还是要紧!我这想问问就是对地线接头!到底接在哪里?????请给个具体位置!!!我这个人比较呆板!

网友:
显示器 断电后已经没高压了  还那么麻烦做什么  直接取就完事了   修那么多年从来没被电过  又不是电视机  电视机三个月不放一样有电..

网友:
关于高压帽放电书上是这样说的:(彩电的)
用一根电线连接起子的金属部分和地线。
手持起子绝缘部分,将金属部分插入高压帽里。
我都是直接拆了帽子,再找根地线去碰高压咀。
彩显的:我从来不放电的,又不去摸它,放什么电?
倒是电路板上的大个点的电容有电。要用灯泡去放电(不仅仅是400V电容)。

网友:
怎么感觉越来越复杂了,哪位大虾能够贴图一张具体说明一下放电位置/步骤/工具。
有的人说没电不用放,有的说高压,这个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网友:
显视器为什么不用放电?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没有电最好测一下,我上次被那个大电容电得手指破皮,但很多时候有没电,这要看整个电路的工作情况

网友:
呵呵,今天是学习了啊
各家之说,各有所长
方法楼上的兄弟们都说了,我就说个人的意见吧
我想我们做维修的,不论修什么的,第一要注意的就是人生安全
电这东西说不好的,即使电不死,也会让我们一生都忘不了……
所以大家不论做什么,还是按最安全的方法来做……
不为自己,也为家人想想嘛……

建议大家还是按4楼余振中管理员所说的方法操作吧……

网友:
求求师傅们!!

你们竟说了!我们毕竟是新手!这些东西不敢碰!真的怕电着!有没有那位师傅给个视频丫!好让我们有个视觉上的感官!我觉得亲眼看见比自己听着瞎试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我也是这个问题!高压放电怕电!我也没有见过人家放电!想自己试试!但是!命还是要紧!我这想问问就是对地线接头!到底接在哪里?????请给个具体位置!!!我这个人比较呆板!

安全第一,这是在哪都要遵守的。没被电过的人就胆子“大些”,被电过以后就会吸取深刻的教训!

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操作方法,还是不用担心的。

石墨层,是只显像管后壁上的厚厚的石墨涂层。
地,指电路的零电位点,也就是常说的电源负极。

网友:
大电容后级有问题时,电不能放出,我一般用电壶插头一碰就没了,上次用螺丝刀放电,老响了,显示器高压帽里的电,一般关完机会听到里面沙沙声,应该已经放了,总之每次用螺丝刀捅都没电

网友:
CRT显示器它的消亮点电路是泄放型的,关机最多10秒钟高压就没了,不需要放电,几年前刚开始修的时候,还傻乎乎的像电视那样放电那。至于被电击的问题,只要不是串联型的开关电源(显示器我还没见过有串联的开关电源,都是并联的)电源次级都是冷地,电一下也没事(估计是干这个的,都被电过)

网友:
闭着眼睛换上去,也电不到你

网友:
先放了电后,就可以安全的换了

网友:
楼上同一根表线放高压电的方法,我很赞同,因为我用过,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