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插上键盘无法进BIOS(已解决)

楼主(2008-10-25):
顶星TM-845EM8主板,最初无法点亮,3.3V短路,全板无复位,经查时钟IC坏(ICS95020AF),更换后可以点亮(换的是ICS95020CF),但现在插上键盘到出现顶星主板画面时卡机(键盘是好的),诊断款有时档27,有时挡65,但偶尔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是不是BIOS还是其他地方出现了问题,请各位帮帮忙分析下,求个这款主板的BIOS,在顶星网站没找到,谢谢

网友:
如果进COMS就死机的话你清一下COMS
或是你换的时钟不正常啊

网友:
这些都做了,没用!
现在是插上键盘挡27,不插键盘没问题,可以顺利进系统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键盘接口的DATA和CLK阻值正常不,上拉电压有没有,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一切都正常,上拉排阻也没问题,现在已经修好了,拆掉IO重新加焊了一下,OK

网友:
在进画面时当机.你查一下SB  ..  压下SB 试试看..

如果能进系统.可能是SB 不良.   CPU到SB 的倍频信号的INIT#会导致KB不过.
开机看KB灯能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