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CRT右边图像缺损问题

楼主(2008-10-25):
我修了台LG T17LC-1的显示器,故障是开机保护,发现二次电源开关管坏了,换上后开机正常,但20分钟后右边开始右黑色干扰,关机冷却后又正常。最长1个小时后又是干扰。怀疑是视频功放不良,换了还是一样。图像没变形,把光删调亮发现是整个光栅右边像被咬了,边缘不规则干扰齿不断变化,黑带宽度也在变化,最大时超过1/2屏。灯丝供电、行供电部分都查过了,也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请各位师兄师父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查管座有元接触不良。

网友:
查一下300V虑波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300V电容失容造成的杂波干扰,但也不排场电路元件性能下降造成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