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47 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25):
长城液晶显示器M247故障求助

一台 长城 M247 24寸的TN面板液示, 问题以下

整个显示 有一层 自下而上 向上流动的 水平影纹。。
感觉像 光栅一样流动  透明的带点灰,,像炎热的夏天时,看地面就有一层热气住上升的感觉 差不多,~
放远点看 就能看见 像 家用光管 镇流器不稳定时 的那样 流动的透明暗纹。。

基本在彩色的图像下 很难察觉有些现象 但在 纯灰 纯蓝 情况下就明显了

尤其是在 灰色背景 绿色背景  蓝色背景 下更为明显。像闪烁般,,但把亮度调至最低或最高。。流动的影纹就会消失或很轻微。。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如果是外接电源就换一个试试,还有就是接显示器的插线板上有高频信号串入,建议用一个UPS单独给显示器供电试一下。
还有种情况比较少见,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UPS 单独供电没试过
这显示器 没外置电源的

显卡 我也换过 主机也换过 位置也换过。VGA线 DVI线 18针24针 也用过还是100多块的加代田线 也用过。

那些水平流动的影纹还是存在

分辨率 800*600 和 1920*1200 都是一样存在,,刷新频率也最高只有60 没试过更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可能是屏线问题,你把屏线用橡皮擦下

网友:
波纹干扰现象应考虑:1)电源板5V供电的滤波电解老化2)到主板上的供电滤波电解和稳压器内测的电解老化。因波纹系数较高干扰LVDS芯片的正常工作3)屏供电滤波电解老化或屏背板供电滤波问题。

网友:
你把显示器的电源和主机的电源不要用一个电源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