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屏IC的请马上联系我

楼主(2008-10-25):
屏线插错了 烧了 屏IC
IC为TL2299ML     那位师傅有这IC的马上联系我
谢谢

网友:
LCD最贵重的就是屏了,所以上电测屏一定不能搞错电源,要有100%的把握才行,这个是血的教训啊。
搞维修的多半有这种经历,但愿这种事越少越好,至少不能犯第二次。初修LCD的同行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屏有点特别我记,电源部分也有信号传输

网友:
犯第2次拉都是因为粗心大意 用错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与深圳东方商城的余先生联系看看他哪里是否有这种型号的芯片。QQ402143967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说明我推荐你找他帮忙的,他会尽力帮助与优惠的。祝你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