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怪问题

楼主(2008-10-25):
ASUS Z9100N的机器,开机显示LOGO 停住,也进不了BIOS界面,把硬盘拆下来就好啦,可有进BIOS界面,也能从光驱引导,只要上硬盘就死机啦,硬盘是新硬盘肯定没有问题的。开始以为是接触不好,拆机加焊硬盘接口好啦,以为好啦,客户拿回去又是老问题,还是到LOGO就死机啦。这次以为是南桥的问题,加焊南桥不行,换啦桥还是老问题!现在很郁闷。现在怀疑是BIOS的为问题,不过没有BIOS。

网友:
那位有这个 ASUS Z9100N的BIOS呀??

网友:
我在网站上下啦BIOS,在DOS下升级到0220还是老问题

网友:
有可能还是南桥问题在换个光驱试下

网友:
硬盘或者光驱解除的事情,没那么复杂,都换桥
换个HD.或者CDROM试验下
新硬盘不代表兼容100%

网友:
我以前也见过硬盘问题造成的开不了机。我这的情况是这样的:是一台台试组装机,装机也就是1个月左右,客户说是开不了机,我拿来一看,就是显示到显卡信息就不动了,只要是不插硬盘,别的什么不动,就可以正常进入BIOS,光盘启动。如果插上硬盘清一次COMS也能进一次,不过一重启又不行了。我把这块硬盘安装在别的机子上就不会出现问题。我在拿一块硬盘安装在这一台机子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就郁闷了,没办法只好给他换了块硬盘。哪位大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BIOS在华硕官网有下呀。。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下硬盘试下

网友:
接口不行, 换接口

网友:
硬盘早换啦,就是不行

网友:
我修DELL曾碰见过这样的问题,用光盘进系统是OK的
后来改用自己的HDD,也是OK
确定是HDD的问题

网友:
我有,马上给你发

网友:
发来了,你下去试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