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洞才是 硬道理..

楼主(2008-10-25):
大家一听到MAG显示器也许会有点头大,虽然总体设计上面还是不错的,但是它一出问题了,也许麻烦得很。
  某天,一商家给我们拿来了一台MAG显示器叫我们修,症状是通电过后有嘀哒嘀嗒的声音,我心里有那么一点谱了〈差不多是行部分短路〉,撤开显示器外壳测试行管,恩的确烧了,换了过后把保险管取了再接一个灯泡上去后安全性的测试了一下显示器的工作情况,一切正常可以点了,显示器点亮了,在裸机多试用一下〈烧行管的问题很特殊,有可能换一颗行管用不了多久温度过高又会烧坏〉所以用了有1个小时后一切正常,行管温度感觉正常,于是上了外壳,再用了半天后确保没有问题就叫商家来取
  过了2天后,商家愁着脸把显示器抱了过来说显示器又出问题了,我接了过来通上电后,一看没有问题啊,点得亮啊,他告诉我现在每一次冷机用不到1个小时显示器屏幕两边就要抖.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呢,因为上次和这次的问题不一样,为什么老天总是能那样眷顾我们哦,总给我们出一些很复杂的问题让我们解决.是不是故天将降大人哦,嘿嘿.后来我们和那位商家谈拖了,如果问题简单的话就帮忙.复杂了还是要表示点点,<毕竟客户也许不会理解,这个很正常>
   既然是行幅要抖动,那应该从行幅调整部分入手,象这样的问题我们都会首先把调整管的一颗电容换了,试了大约一个小时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师傅向网上关系较好的朋友询问此问题,大家都是全国各地的高手,也许有的应该遇到过此问题,得知了一种方案,那就是"打洞<如下图 不知道怎么传 图片就整了个压缩文件哈 希望版主看见发一下..谢谢
在TIP122及周边有2颗IRF630的管子由于长时间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周边的连接铜片和元件漏电,而且他们周围也被考的有点黄了,所以我们要钻一些空.虽然打了洞以后也许有点毁容,但是只有舍小家为大家了

网友:
IRF630挖洞

TIP122旁边的小瓷片

TIP122挖洞
已经帮你传上来了。

网友:
这也是我在别的 网站上转过来的  绝对属于经典哈.. 所以转过来给大家借鉴哈  相信很多同行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PCB 变黄 ...  放热了左右扭曲..

网友:
打的好,但洞口左边的那根线一定要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绵羊IT 网 转载的吧

网友:
呵呵   绵羊IT 网 转载的吧 我说了 是其他网站上转过来的啊..  以前我那么修过 但是没有发出来过  相信晓得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