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一天的天逸200 加电无显!求助

楼主(2008-10-25):
天逸200的机器摔过!拿到我这里时已经修过了!

故障现象:加电无显,将掌托左下方抬起可以点亮,点亮后有死机现象!

                开机电流0。5 可升到0。6这时试波器测量BIOS和内存有读写动作,但电流马上降回到0。5读写动作就停止了

                跑码6967 或 6932
打过CPU上AD二极体值,内存上的二极体值,MINIPCI上的二极体值,数值都正常!换过CPU 内存,故障现象没改变!更换过PC97551加焊过内存槽现象无变化! 考虑到抬起掌托左下方机器可以电亮,所以没有刷BIOS

怀疑南桥空焊或断线!加焊南桥后抬起左下方也不能亮了,郁闷,但其它的现像都没变,只是不能亮了而矣!

没有思路了,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建议把桥拆了重做下。

网友:
容易坏排阻的 就是内存边上的排阻 做了桥就不敢说了 最好换了看看 69一般会是内存或南桥

网友:
楼主做的这些以经是我可望不可及的了。只能在这里看看。长长见识啦。楼主如果修好说说怎么修好的。 什么时候我也能修笔记本时。也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
十有八九是南桥焊盘掉了,加焊后焊盘位置变了就压也没用了。

网友:
感谢楼主几位回答,排阻我已经测过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