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 声卡驱动打好,前面板无声音,麦不能用问题总结!

楼主(2008-10-25):
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
       现在的主板集成的声卡一般都是HD的  高清技术。。。。    但在使用中发现    多半的机器用GHOST版XP  装完以后会出现  有声音  麦不能用, 卸掉打原装驱动 后面板声音,麦都可以用,前面板又不可以使用,或者就是驱动打不上去,或者打了没反应。或者有些语音聊天麦的声音不可以调节:比如UT  等。。。  我在电脑城上班,有很多同行遇到这样的问题。。。  针对这样的问题。。 我的总结如下:
1    打HD声卡    最方便的就是 你在装机的时候看下声卡芯片的型号  比如 ALC662   ALC880   等    这样你再找驱动就很方便,很快捷了。
2     遇到后面板正常  前面板不出声,麦不能用的问题     在 控制面板---- 高清晰音频控制----- 混频器-----看图- 把XX 都去掉 把音量都拉到最大-----音频I/O---点那个小扳手---- 看图
3  如果是华硕的主板前面板不能用   就进BIOS 里面  把声音 改成AC97 就可以了。
4   如果是聊天工具语音不正常   就下载下面的补丁   放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里面就可以解决了

79 Bytes, 下载次数: 69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在日常中,华硕的主板前面板 输出声音  和麦不能用占有80%--90%   正常进BIOS 里面把里的高保真换为改成AC97 就OK!!其它的很少见到,大家注意

网友:
感 谢楼主,很有用!!!经验很是宝贵,我昨天就碰到这个问题,是前面板不能用后面能用,搞了半大天才搞起来!!!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是很常见哈,注意啸叫的问题哈,别用麦克风增强~虽然麦声音小点。

网友:
次问题是给需要帮助的,你都知道了你进来干嘛? 灌水啊!!!!  鄙视!~!

网友:
多谢楼主了,经验很好,有的也遇到过,但是没有楼主这么详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