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到底该如何改。。。

楼主(2008-10-25):
一台海尔HV-173TL液晶显示器黑屏,检修发现高压板电容鼓包,两个
三极管
击穿。。更换后能点亮 ,烤机才一分钟不到就看见高压条上一个高压变压器冒烟。于是便改高压板。换板过程中发现它的开关控制电压不对,与普通板恰好相反,,低电平开高电平关,做了一个倒相电路老不成功。。。郁闷。!!!大家有改过的能帮我一下么?先谢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建议你在3.3伏电源上直接取电看能把灯管点燃不,如果还是不行就可能是灯管或管座漏电。
[
]

网友:
7414门电路改一个吧,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在驱动板上找个开机有电压关机电压消失的点飞线。
开关电压3.3v就可以了,电流也不大不会影响驱动板工作的

网友:
按照红雨点师傅的指点,显示器已经修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板基地,在这里我学到 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