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0加驱动花屏

楼主(2008-10-25):
DELL D6000机器不加显卡驱动一切正常,加上显卡驱动就不能进入系统了,X300的独立显卡,补焊过显卡,故障依旧,请问这种情况是显卡虚焊了还是显卡坏掉了,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显卡坏掉了

网友:
不一定,你还是拆下来重做一下试试吧。

网友:
最好换了 不能装驱动的时候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即使重做好了也过不了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