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OMS电路故障,实在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楼主(2008-10-25):
用户描述:启动进不了windows,并试图从网络启动。

  观察:发现COMS启动顺序错误,第一到第三启动项中无硬盘,并允许从网络启动。

  我尝试修改回正确的启动顺序,能够正常进入Windows!并反复关机断电再接电源线开机,均正常。
  客户抱回家后又说出现同样的故障现象。
  客户再次送来后,不接SATA硬盘,尝试反复关机断电再接电源线开机,均按正常启动顺序启动。
  下主板,万用表跑线。如图!

   问题一:
   三端稳压器正常输出3.3V,通过D1后为3V;
   电池电压3.17V,在不接电源线时,D2正极为3.16V,D2负极2.85V;
   当接上电源线,D2和D1负极均为3V,由于D2正极为3.16V,所以D2并未截止。
   该现象会出现客户描述的问题么?
   注: D2反向阻值3点几兆欧,正向阻值100千欧;D1反向阻值无穷大,正向阻值130千欧。D1和D2外观差不多.

   问题二:
   由于客户XP系统问题会出现客户描述的现象么?

网友A:
无论是电池还是ATX其目的都是给SB的CMOS电路供电以保证其正常工作的,因此只要其供电正常就不该是这个问题,感觉还是你的BIOS设置的问题。关键看设置可以不可以保存,如果 不能保存(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那就是SB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电池还是ATX其目的都是给SB的CMOS电路供电以保证其正常工作的,因此只要其供电正常就不该是这个问题,感觉还是你的BIOS设置的问题。关键看设置可以不可以保存,如果 不能保存(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那就是 ...

  谢谢你的回答。
  我又尝试了好些遍,信息均可保存,开关机数次,没发现用户提到的现象。
  让用户自己抱回去再用哈了。

网友:
检查一下CPU风扇!有可安装不到位!